楼主(2010-08-19):
最近有用到一个国产的PLC(汇川)的,与一台国产的HMI屏(好像“Wen!*”记得不怎么清楚了),在他们进行RS485(4W)通讯时,一会能够连接上,一会又连接不上,怎么回事呢!有没有见过此类现象呢?

网友A:
附近是否有干扰源,是否按照厂家手册进行屏蔽措施,接地是否良好,电源稳定性是否到位。

楼主:
没什么大的干扰源,电缆线也远离电磁阀等

网友B:
通讯线要屏蔽,尽可能短;

网友C:
通讯线是否有虚接?

网友D:
PLC使用上升沿脉冲与HMI通信时要注意时机的配合问题.通信过程需要一定的应答时间。

网友E:
注意点国产的PLC,是不是山寨的原因,要是经济允许还是用外国牌子吧,我不是没恙虫外啊,而是我刚看过一个类似帖子。

网友F:
不要贪便宜。有些东西不配套就是不配套。稳定性不好的。

网友G:
您在HMI编的变量太多了 减少点就会好了

网友H:
我以前搞四门子S7-300和西门子TP270触摸屏通讯时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问题,通讯电缆一定用西门子原配的,才能尽可能避免此类问题。另外西门子TP270触摸屏的确不咋样,所以就停产了。

网友I(2011-01-11):
用编程电缆通一下,看看是否是通讯线的问题。
汇川变频器、汇川伺服驱动器、汇川伺服电机、汇川可编程控制器;
宜科传感器、编码器、继电器、安全栅、数显仪表;
威纶触摸屏MT6070i   MT6100i     MT8100i   MT8104i   MT8070i
WSRIGBT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