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这个是控制要求:用西门子S7-200设计密码锁控制器,密码锁控制器由可编程序控制器,键盘输入单元,密码显示单元,密码执行单元,报警单元组成。键盘输入单元由四个按钮分别表示数字的第一位到第四位,有确认键和撤销键。密码显示单元由七段码LED实现。密码锁执行单元由电磁阀和机械结构组成,报警单元由报警指示灯和蜂鸣器组成。
     老师给的提示:键盘输入单元程序将键盘按压数次通过译码器指令转换为相应的继电器状态位动作。密码显示单元程序用七段码指令将十进制转换为七段码并通过LED显示,密码执行单元程序用于判断输入值与设定值是否一致,密码符合时电磁阀动作。
敬请各位大侠给予解答,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送到  邮箱 45611914@qq.com里  在此谢过,因为第一次在GKONG发求助帖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请见谅。
虚心求教

网友A(2010-10-27):
西门子s7-200 解!密

西门子s7-200cn 解!密

西门子s7-300 解!密

欧姆龙PLC CPM系列 CQM1 解!密

三菱PLC FX系列 解!密

台达plc ES系列 EX系列 SS系列 解!密

信捷PLC 解!密

LG PLC 解!密

GE PLC 解!密

松下 PLC 解!密

VIPA惠鹏 PLC 解!密

三菱触摸屏F940 F930 解!密

PROFACE触摸屏 解!密

威纶触摸屏 解!密

直接读出密!码 安全可靠 专业解!密

电话:18766916787

QQ:1356203145 山东

收藏吧!! 以后能用上!!

学术研究!  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