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X-F900控制仪

楼主(2010-08-19):
我使用REX-900控制仪做压力控制,实用0-20ma信号,压力控制在5kg,但是压力只有在6kg和4kg时调节。我想让它调节范围小一些,仪表显示pv值是0.5,sv值显示0.5。我想让它显示5.xx。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不知如何设定i,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1.换一换个二次仪表,国产仪器智能仪器仪表,
2.传感器、二次仪器一起换一换也没多少钱,可以显示5.XXX四位有效数字,精度0.1---0.5级,我公司有售。

泰州市爱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052382212133)

要调节也可以,好好看看说明书,有进入密码,进去调节Sn、dip等参数,或类似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