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RS232接口,只有USB接口,三菱PLC在编程的时候是用USB-09的编程线,现在我在学习用组态王,请问组态王用USB-SC09可以和三菱PLC通信吗?我试用了几次不行,,不知道是组态王不支持还是我没有搞对,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呵呵.不要使用 USB-SC09 直接使用SC09. 然后再装一个USB-232 驱动.选择正确驱动(COM)口.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