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布的正确使用

楼主(2010-08-19):
在用电过程中,人们虽注意到电源线材料截面积的大小对电气的安全使用有影响,但往往对接头使用绝缘胶布不够重视。现在电源线路敷设越来越复杂,走木地板下、墙中、隔板中及潮湿的地下或水中的均有。如果绝缘胶布使用不当,将会产生漏电,危及人身安全或者引起火灾。那么,如何正确使用绝缘胶布呢?
   电源线接头分“+”字接法、“-”字接法、“T”字接法等。接头应缠牢,光滑无毛刺,否则,在线头断开前,应先用钢丝钳轻压一下,再绕至压口处,然后左右摆,线头就会很服帖地在接头处断开。如果接头在干燥处,应先用绝缘黑胶布缠2层,再缠塑料胶带(也叫PVC胶粘带)2层,再用J—10绝缘自粘带拉长200%左右缠2~3层,最后缠2层塑料胶带。因为直接使用塑料胶带缺点较多:塑料胶带时间一长易错位、开胶;电器负荷重时,接头发热,塑料胶带易熔化收缩;电源接头在接线盒内相互挤压,接头有毛刺时,很容易扎伤塑料胶带等。这些隐患将直接危及人身安全,引起线路短路,造成火灾。而使用绝缘黑胶布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它具有一定的强度、柔性,能长期紧缠在接头处,受时间及温度影响而密实定型,不会脱落,并且阻燃。再者,用绝缘黑胶布包裹后再缠塑料胶带能防潮、防锈。
   当然,绝缘自粘带也有缺陷,它虽防水性能好但易破,所以最后需缠上2层塑料胶带作保护层,接头与接头的绝缘自粘带相互不粘,性能更好。

参考: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

网友A:
绝缘黑胶布很少使用了,后来的质量差的很普遍。
但我个人还是喜欢绝缘黑胶布,如楼上所说:能长期紧缠在接头处。
需防水时,以前是先塑料带、后黑胶布(以前无PVC胶粘带及J—10绝缘自粘带)。

网友B:
电工还是用黑胶布好,现在的pvc胶布不耐高温 强度也不够。

网友C:
现在的东西做的越来越水了!

网友D:
说的挺全面的

网友E:
总用丁基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