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自己想组装一个有+24v、+12v、-12v整流电源,请问高手能不能组装一个?特别-12v怎样装?最好有个组装电路图!!谢谢!!1

网友A:
有个开关电源学习网站不错,可以去看看,学习一下。
http://www.studyemc.net/index.php

网友B:
注意要给稳压管加散热铝合金,每组输出电流最大1.2A

直接打开图 才能看清楚

网友C:
直接买一个

网友D:
呵呵;有你花这功夫的钱,早可以买个现成的了;

网友E:
就是的!除非自己做的玩的还可以!

网友F:
买个现成的

网友G:
如果输出电流要求不大于900MA 可以安上面的朋友提供的图做一个。
要求大于1A输出的那么建议你直接购买。

网友H:
3楼的-12V输出??匪夷所思??

网友I:
还是买个省事。

网友J:
如电流不大,买个双12的变压器就可以自己组装了,如不组装想拿来直接用,可以去买个现成的双12V开关电源就好 了

网友K(2010-11-03):
买个现成的比较实际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H:
3楼的-12V输出??貌似不可以

网友M:
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用7912三段稳压器)。

网友N:
三楼给的图不错,照着做就可以了,如果楼主  要的电流不大可用,我自己就做过,和买现成的意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