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变频器不接电机,UV两相的电压始终比其他两相间电压大5V左右,这个正常吗?

网友A:
没有问题。达到零偏差的变频器,也有。但相当部分输出有一定偏差。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那台机器后来带了负载输出是平衡的。估计是电流采样产生的零偏,他是电流闭环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