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请教各位师傅,本人有一台三肯22KW变频器拖动一台18.5KW水泵进行消防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直接控制变频器频率,现在的问题是不放水时管道有4个压,但是放水时压力下降到3.5个压,变频器频率由原来32HZ上升到38HZ左右就不上升了,变频器最高频率限制60HZ,我想让放水不放水压力都稳在3.5个压,但是现在不知道更改哪项参数,我改了频率增益、速度增益调节、这两项参数都没有达到我要的效果,请教各位师傅帮忙指点,
感谢!

网友A:
恒压供水时pi调节,不单单这个频率增益、速度增益调节就可以吧。

网友B:
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做给定值与实际值的规格化工作。调节反馈系数解决。

把反馈电压系数提高一点,就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楼主:
哪一项调节是调节反馈电压系数的呢?在变频器上么?

网友C:
把给定值设定为3.5个压力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一项调节是调节反馈电压系数的呢?在变频器上么?
手头没有三垦变频器的手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