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压分度盘

楼主(2010-08-20):
搞了老半天,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阀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要先了解机器的动作,每家设计的都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最好是有油路图了,如果没有就要用动作说明也可以。
由于拍的角度有问题,不能把阀的整个俯视图拍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阀是双电控还是单电控。
再说明的是:我没有见过油压分度盘。
仅从第十二张图上来看,我只能说是猜测了-----这如果是一个单电控阀的话。这是一个快慢速控制阀,这三个元件里面,有一个好象是单向节流阀。最上面是那个阀为快速阀。
当然了,我的分析是要有快慢速控制的才成立

网友B:
你根据那油管的走向看下是不是控制分度盘的
液压分度盘要用液压阀控制,你给那液压阀线圈供电,看分度盘怎么动,就知道那阀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C:
首先,没见过这种机器.
从你的图片看得出,下面两根管有一根是供压管,一根是回流管,则上面两个管是接油缸的,你电池阀是两根控制线,应该是三位的.所以可知,你机器的上半部应该有个可以上下动作和保持的部件,这个电磁阀就是控制推动那个部件的油缸用的!
又看了一下图,就是控制正面看到的那个上面伸下来的住住的:)

网友D:
一点小建议
你可将那个阀的控制线暂时不接入,然后让机器运转,看看机器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就可以看出它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E:
有时间我帮你悄悄,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