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关于继电器

楼主(2010-08-20):
像这种继电器,A1接的是Q0.1,A2接的是0v,11接的是P24,14接的是Q0.1,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没见过这种,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B:
是继电器吗? 我怎么觉得就是一个端子排!楼主可以肯定是继电器?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的话,这样接,它的DO口公共线多半是24V.如果这样,
则:
若11与14之间是常闭.
当PLC的q0.1灭时q0.1点可以输出一个频率为1k多伏值为24v的脉冲.当q0.1点点亮时q0.1点输出一个高电平,及24v.
若11与14之间为常开.
当plc的q0.1输出第一个高电平后继电器自锁!,只要24v正常q0.1点就一直保持高电平!
这个可能要大些!!
继电器自锁,用的很广泛的

网友D:
我也觉得是个接线排。

网友E:
什吗牌子的东西?

网友F:
不知道你是说,线号怎么读呢,还是说线路原理不明白

楼主:
线路原理很怪,想不通

网友G:
你这个东西学名是继电器吗?是不是顺控器呢?是不是配合变频器使用的?有立体的照片吗?

楼主:
就这个东西

楼主:
我量了一下,a1,a2的电压时24v,指示灯亮啦,但是12,14端子并没有输出,按照11端子接的是p24,是指应该是24v?14端子没有电压,想不明白

网友B:
a1 和a2 不就是线圈的两个引出线吗? 11 常闭  12常开。

网友H:
第二幅图片上面画的很清楚,不难理解.

网友I:
片式继电器,很多厂都有呀。

网友E:
没什吗想不明白的,14没输出,说明继电器没有吸合。从A1,A2都是24V也可以旁证继电器并没有吸合。

网友J:
中间继电器

网友K:
是PLC的输入或输出模快吗?

网友L:
其实可以理解为安全继电器

楼主:
plc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M:
那个应该是接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