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我现在正在做一台自动绕线机,电器配置:PLC、交流电机、步进电机。
交流电机用于主轴绕线,步进电机带动丝杆排线。
排线丝杆的螺距是20mm
线径是1.3(可调)
线圈长度是30(可调)
圈数是15(可调)
现在我想用交流电机的速度来控制,步进电机排线。不知道这种思路对不对,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把绕线电机和步进电机联系起来!

网友A:
排线.直接买个排线器不是更好?机械式的排线器.直接装在主轴上的.

网友B:
我技术不行,编写自动绕线机,自认为还差了一点。如果楼主是高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差不多的,就算了吧。
这个东西说好编也好编,说不好编,也难度非常之大了。
目前编程难度最大的就是排线这一块。
当然,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绕线机了。如果一般般的设备也就没有什么。我说的是高档精密的机器。

网友C:
简单:
用编码器检测绕线轴的旋转,用步进电机控制排线的进给量

假定旋转一周为1000个脉冲=360度=步进电机走一个单位线径的位移
最后换算出旋转角度和步进电机 的运动关系即可。

网友D(2011-03-23):
将交流电机的速度反馈给PLC,PLC根据相应关系运算后生成步进电机的控制参数来控制步进电机从而可以实现他们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