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三菱F940GOT-SWD-C的触摸屏开机4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这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啊期待高手的答复

网友A:
内部问题了,可以送到三菱维修处去检查下

楼主:
高手你说的内部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B:
如果不是背光灯关了,那肯定是硬件原因;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对屏幕的保护,长时间不用就黑屏。如果再次触摸还没反应可能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对屏幕的保护,长时间不用就黑屏。

楼主:
我试过了在黑屏的时候怎么触摸都没有反映的

网友B:
那是硬件的问题;送修吧;

网友E(2011-06-07):
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