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设计

楼主(2010-08-20):
怎么做点触关闭开关,比如I0.0是启动,I0.1是停止,启动、停止都是点触开关,先启动Q0.0,10S后启动Q0.1,先关闭Q0.1,10S后关闭Q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点触关闭开关,比如I0.0是启动,I0.1是停止,启动、停止都是点触开关,先启动Q0.0,10S后启动Q0.1,先关闭Q0.1,10S后关闭Q0.0。

大致的程序如图:

程序中有一点小的Bug,但是不影响使用,如果你有仔细看系统手册的话,应该知道这点Bug并不算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