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单相轴流风机,不长电容用手转扇叶启动后,能长时间运转吗,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A:
你这个贴写得莫名其妙?都不有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别人怎么给你解释啊?
是不是不装电容?然后不能启动?再用手动转动来启动电机?
这要看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启动电容。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只能启动后,电容就失效了。如果是运行电容,这可能就温度会过高,没有是不行的了。力也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