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第一幅图是调用一个子程序,第二幅图是调用的子程序里的内容,他所调用的子程序中的程序是保持状态,我的问题是当“自动控制”失电的时候,子程序里面的保持会不会断开?还是说还是保持状态?
麻烦高手赐教,谢谢!

改个地,第二副图中自动控制应该是常开状态。

网友A:
输出仍将保持状态。

理由:因为子程序的扫描不再进行,因此输出仍然保持最后的状态。

网友B:
请问二楼子程序是在有调用指令的情况下才扫描吗?PLC的循环扫描只对主程序吗? 谢谢!!

网友C:
当“自动控制”失电的时候,子程序里面的保持会不会断开?还是说还是保持状态?

不好意识先前说错了.
忽略了一个问题,你是调用的子程序,子程序没有执行时,其内部不会更新!

楼主:
这个我可以试试,等我试完后告诉结果

网友D:
自动控制断开,子程序不再扫描,子程序里的所有状态都保持在自动控制断开前的状态。

网友E:
断开状态

楼主:
经过我的试验,会保持原来的状态,就是说通路还是通着的

楼主:
所以说4楼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