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谁能告诉我如何让台达VFD-M变频器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减速停机,而不是自由停机

楼主:
补充一下,变频器是用在线切割丝筒上的,所以要求停电了能马上停止,不然丝就会断,当然正常按停止是可以设减速时间的,就怕突然断电

网友A:
断电了变频器就没有作用了!设置是没的用的,只能另加辅助机构

1,加抱刹,调整刹车片的压力就可以改变减速度,从而改变停车时间
  需注意:变频器工作时要先打开抱刹,可以用但形成气动抱刹,很好用,调节压力也方便!

2,用接触器加个能耗制动旁路.断电时投切过去,也能对停车制动
  需注意:变频器工作是不可以切断其输出回路!
3,加个大的UPS,用直流电机,
   需注意:大的直流调速器不好卖.不易维护!

网友B:
关于停电刹车
搂主想用M系列的来做是不行的.
以上各楼的回答也不可行(因为他们对线割不太了解)
必须用专用变频器才行. 呵呵

网友C:
呵呵;断电后只能靠电容的电,单相的话你加个UPS吧;

网友D:
突然断电的情况很频繁吗?如果不是,是偶然的,就这样吧。因为若实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增加成本比较高,比断丝而言不值。因为,突然断电需要有一个应急的辅助备用电源来支持,完成快速停车操作。

网友B:
一个线割专用变频器也就几百块钱,加UPS不现实:这个行业很多都是用民用电,有些地方可能经常停电(尤其是夏天),而且这个行业的加工利润很低,因此要用UPS他就觉得很贵很贵,一般不会考虑。

网友B:
补充一下:线割行业用专用变频器(集成机床电器功能与变频调速于一体)的原因是因为在原来快丝机床加装后其加工质量有比较大的提升,其效果接近慢丝加工效果,而慢丝相对来说目前基本属天价。否则估计也还是用原来的机床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