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PLC与变频器之间屏蔽线屏蔽层的接地方法:

  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分开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分开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小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在控制系统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两端都浮空,同时由于在机组上PLC与变频器共用一个大地,因此,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PLC单独接地或者将PLC与机组地绝缘开来。

  另外,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绞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5~2.0mm2。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他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网友A: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