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谁能告诉我下1756CNB模块具体作用是什么,1756ENTB具体作用是什么。不要说是以太网模块或者是控制网模块,我想知道哦啊具体点的作用。

网友A:
我也感兴趣

网友B:
【详细说明】
产品名称:通讯接口模块
产品型号:1756-CNB

商品简介:

适合顺序、过程、传动和运动控制的模块化、高性能控制平台:每个ControlLogix处理器可以执行多

个控制任务,减少所需要的控制器个数,这样,排错更快。可以分别触发多个周期任务以便达到更高

的性能水平。

   不加限制地混合多个处理器、网络和I/O:
ControlLogix平台的高性能,一部分源于作为快速

NetLinx网络操作的ControlLogix背板。

ControlLogix处理器,I/O和通讯模块就象网络上的智能节点。

 通用的编程环境和Logix控制引擎:无论选用的平台和网络,通过使用通用的控制模型,都可以

降低系统成本,简化集成。组态和编程是一致的,这样,不论开始的程序开发还是长远的系统维护,

都可以少花力气。

   连接到NetLinx开放式网络结构: 在全厂范围内,从车间到管理层,从互连网到电子化制造应

用,信息全部无缝通讯。

   I/O模块种类繁多:模拟量、数字量和专用I/O模块满足应用要求。

产品设计

   ControlLogix处理器提供模块化用户内存(750K到8M字节)能解决大量I/O问题(4000点模
拟量和128,000点数字量)。可以控制本地和远程

I/O。处理器可以通过EtherNet/IP、 ControlNet、 DeviceNet和Universal Remote I/O
监控I/O。

   当在ControlLogix I/O机架内有多个处理器模块,甚至在ControlNet网内有多个处理器模块时,
所有的处理器都可以从所有的输入模块读到输入值。任何一个处理器都可以控制任何特定的输出模
块。通过系统组态指定每个输出模块由哪个处理器控制。

   ControlLogix平台是机架式模块化安装。

ControlLogix I/O是背板安装的。电源直接安装在ControlLogix I/O机架的左端。ControlLogix I/O
机架有4、7、10、13或17槽之分。模块的安装完全和槽号无关;任何模块都可以安装在
ControlLogix I/O机架的任意槽。ControlLogix I/O 模块的最大通道数是32通道。每个模块的可卸
端子块的机械键控防止向模块施加错误的电压。不需要断开连线就可以更换 I/O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