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160KW的电动机(负荷较大)应该配多大容量的变频器?配180KW的够吗?

网友A:
当然够了。

楼主:
反映变频器发热比较严重,与容量好选的小有关吗

网友B:
hehe
一般选择160重载的

网友C:
选160KW重载荷的行了吧

网友D:
一般选择与电机容量相匹配的,160KW选择160重载就OK啦

楼主:
重载在结构上有什么具体区别呢?

网友E:
选大号的变频器,最好做下限流设置就ok

网友F:
选择与电机容量相匹配的重负载型

网友G:
重负载型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