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各位: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要量测80台锡炉的温度,再屏上集中显示监控,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很简单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
呵,说一个方案嘛,别说个很简单就猫下了。
楼主这个项目,我是吃不下去,实在是能力有限,没办法回复你了。

网友C:
这些锡炉距离远不远?80路温度,如果要用PLC温度模块来检测,基本上要用到中大型的PLC,再加一个触摸屏显示,这样成本也不低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好的、低成本的方式

楼主:
锡炉放置在300m*300m的范围内,温度范围20度~600度

网友C:
80路温度检测,要是用PLC测量,如果一个温度模块能测量4路,那要20个模块,
如果有能测量8路的,也要用到10个模块
这样成本不低的

网友D:
1、有那种温度采集器件,集中在上位机或、LED显示,好像是北京产的。
2、用温度巡检仪

网友E:
单片机做温度检测  用vb做上位机软件  通过rs485通讯 这样要比plc节约很多成本的

网友F:
用VB做上位,加巡检仪,加温度变送器,传感器,RS485通信。OK

楼主:
要是加巡检仪的话,是不是一台锡炉就要配一台巡检仪呢,锡炉之间的距离有10米左右,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用单片机来做的话,成本是比较低,我担心的怕测温测不准,这么大范围的通讯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G:
热电阻/电偶+多通道巡检仪,楼主给的条件不是很明确,只是显示吗,还有没有报警及控制要求?一台炉几个测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做温度检测  用vb做上位机软件  通过rs485通讯 这样要比plc节约很多成本的
对的

网友I:
距离比较远的话可以加远传隔离模块。还是单片机这种经济,抗干扰做好了没有问题。

网友J:
电阻或电偶分组接到多路巡检仪上   只是显示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