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有几台同步电机,经常发生电机失步现象,电机过载,停车重新启动后就正常了,经测量有个别的可控硅阴阳极之间阻值较低,7K左右,更换后就能正常工作,KP200的可控硅,风冷,励磁电流一般在150A左右,环境温度在37、8度,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可控硅阴阳极之间阻值较低和失步有关系吗,为什么可控硅工作一段时间后阻值就大幅降低,是选型问题吗

网友A:
阻值降低可能和你的使用环境有关,环境不是光是看温度还有湿度,另外不知道你的可控硅自身的运行温度是多少?运行温度高绝缘老化过程变快,阻值也会下降得快

网友B:
还有就是有的可控硅出厂就不合格,使用前的检查也测量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谢谢,就是想问一下阻值低了以后会不会误导通

网友C:
阻值低了会有问题的。 买品牌好些的硅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