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本人第一次使用CP343-1 lean,不知道该如何使用,CP343-1 lean是否还要进行编程呢??

网友A:
如果仅仅将以太网模块作为下载的编程通道使用,或者仅仅上位机组态软件与下位机通讯使用,那么不需要编程。

如果作为主站通讯使用,请编程调用相关的通讯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