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变压器都在什么情况下烧掉

网友A:
最长见的是过载,再就是过压。。。
别的原因很少见。

网友B:
还有绝缘老化,发热烧毁。

网友C:
过载烧毁的占多数,建议在初级和次级都设熔断器保护。

网友D:
大型电力变压器在短路瞬间会在绕组中产生很大的轴向和辅向电动力将整个绕组变形,绝缘损坏,然后就放炮啦。

网友E:
一般应该是过载,绝缘老化 烧的

网友F:
高压发生短路

网友G:
常见的是过载烧变压器较常,我都亲身体会。厂家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就玩儿命的用。。。使其过载烧变压器。。。

网友H:
还有再大功率用电时A B C相(220V)不平衡也会烧!烧用电量小的相,但概率很小!!

网友I:
浸漆工艺也很重要,不好的话等不到老化就放炮,尤其是遇到冷凝水。

网友J:
缺相烧的几率很高,停电恢复供电时,烧过

网友K:
雷击烧坏变压器占一部分。

网友L(2010-11-05):
次极发生短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大型电力变压器在短路瞬间会在绕组中产生很大的轴向和辅向电动力将整个绕组变形,绝缘损坏,然后就放炮啦。
   这种很常见,不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N:
如果是机床用的小型控制变压器,本人遇到一种情况是在次级零线与外部电源进线的零线相接时会烧掉

网友O:
过载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