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请问PLC与电脑连接的那条线叫什么线,S7-200PLC,PLC品牌不同,这条线也不一样吧

网友A:
品牌不同,线不一样
又是即使是一个厂家的,不同系列的PLC,因为编程口不同,编程线也会不同

网友B:
S7-200   COM口  PC-PPI;
USB口     USB-PPI;
这个只能用于S7-2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   COM口  PC-PPI;
USB口     USB-PPI;
这个只能用于S7-200系列;

觉得你可是这方面行家呀

网友C:
你买PLC的时候问一下那厂家就可以了啊!或者买个山寨的!

网友D:
这条电缆有个名字叫  "下载电缆"
S7-200   COM口  PC-PPI;
USB口     USB-PPI
S7-300   COM口  PC-MPI;
USB口     USB-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