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请问上图中,为什么I0.1有输入时,Q0.0没有输出?

网友A:
S7-200里不能用双线圈。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写程序呢,双线圈了

网友C:
S7-200里不能用双线圈

网友D:
新手尽可能的不要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有输出的呀。

如果是将网络1与网络2换个位置,那就会出现你所的情况

网友F:
呵呵 写好了 为什么不 编译一下 再上电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