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我一直以为变频器通电后,只有低速旋转才会对周围电信号产生干扰,这次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变频器上电后,静止的时候对外界有干扰,只要是有频率输出就正常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类的经历!

网友A:
现场安装布线没有按照EMC规则做,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电机停止的时候有干扰,而电机启动的时候无干扰,这与我的想像正好相反.

网友B:
断电时候对外界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电机停止的时候有干扰,而电机启动的时候无干扰,这与我的想像正好相反.
电机停止的时候,只有励磁电流存在,电机的合成电流很小,此时电机的交流谐波最严重,导致传导和空间的电磁噪声增强。

楼主:
哦,原来电机停止时比旋转时的噪声更大.
真要好好学习学习电动机及变频器方面的知识.
谢谢,学习了!

网友A:
电机停止的时候,及时关闭(封锁)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就可以不干扰“别人”了。也就是电机停止转动,赶快关闭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就OK了。

网友C:
电机停止的时候,只有励磁电流存在,电机的合成电流很小,此时电机的交流谐波最严重,导致传导和空间的电磁噪声增强。

版主是指0hz有输出的原因吗,假如变频器停下来,怎么还有励磁电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停止的时候,只有励磁电流存在,电机的合成电流很小,此时电机的交流谐波最严重,导致传导和空间的电磁噪声增强。

版主是指0hz有输出的原因吗,假如变频器停下来,怎么还有励磁电流啊
电机停下来,但变频器还处于启动状态,只要变频器处于启动状态,励磁电流就要激励,因为随时都准备启动,而异步电机启动的条件就是先建立磁场。没有磁场,电机怎么启动?

励磁过程,电机内部有合成后的“励磁电流”,它是交变的。而且是无功电流。此时的变频器输出,IGBT是工作的。向电缆及空间发射电磁噪声波。

楼主:
哦,那我明白了,原来电机在停止的时候仍然有电流流过!

网友D: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A:
仔细的阅读楼上第一段文字,感觉有些晕。笔误了吧?

楼主:
那钢丝屏蔽比铜丝的屏蔽效果更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钢丝屏蔽比铜丝的屏蔽效果更好吗?
我觉得镀锌的金属桥架布线敷设,抗扰效果最好。当然桥架的外壳要连接一体,大面积接地。

楼主:
变频器厂家建议电机线采用屏蔽电缆,这样成本似乎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厂家建议电机线采用屏蔽电缆,这样成本似乎很高.
对呀,成本高了,但换取的是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运行。闭环交流调速系统就是事儿多,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