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有一台施奈德的变频器ATV61HD55N42开机运行30分钟左右就报接地故障我检测驱动的时候发现有一组V-的栅极和源极的电阻一会18KW一会22KW会不会跟这个电阻值有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和什么有关系呢?期待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A:
电阻一会18KW一会22KW?是真的?电阻的单位应该是kΩ吧。

网友B:
栅\源极之间并接的电阻一般为2k~10k左右,六路所并联电阻是一样的.测量某一路偏大或偏小,说明该路异常,故障非在驱动电路即IGBT.有必要断开两者之间的联系,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C:
同意咸工的思路。
    在楼主的万用表可靠的情况下,断开旁路电阻和G,E脚的联接。单独测量旁路电阻和栅-射结的阻值情况,和其它路作比较,或是和其它几路正常的电阻调换一下,再下定论。请楼主把结果分享一下。

楼主:
咸老师我这个是在断开IGBT的情况下测的数据我写错了是18千欧

网友B:
是不是表笔没搭接好,造成测量阻值不稳,或引脚氧化的原因.再细测一下吧.静态对比驱动IC输出脚对供电脚电阻,异常的一路,检查处围器件和IC本身.

楼主:
谢谢咸老师,我测了几遍了确实是电阻的阻值就是这样,没有氧化测的方法也正确,我按照你的方法在测一次把

楼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把驱动的所有元件都换了,测正常

楼主:
我 测了好几遍了也换了好几个表,就是没有一个坏的没办法只好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