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200kw需要多大的电缆,长度300米左右。还有电工口诀说铜线升级算,75平方升级算那就拿100平方算,可是100平方是乘2.5还是乘3?

网友A:
大概120平方毫米

网友B:
200平方毫米

网友C:
距离有点远,选用240平方厘米

网友C:
打错,是240平方毫米

网友D:
是380V 的电机吗,还是高压电机?

网友E:
是否用软动器、变频器还是星三角起动器电机?起动电机的次数高不高?200KW电机电流大约400A左右,星三角起动器用185平方的电缆是可以用,最好是用2根95平方的电缆,完全没问题;软动器、变频器用150平方的电缆是可以的。

网友F:
负载是什么?

网友G:
工程上粗略估计一个KW用一平方厘米,再根据实际应用作调整。小的电缆,电流可大些。

网友H:
200KW  300M距离   至少要用240平方的电缆  最好用300平方的

网友I:
用240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J:
300米?  怕是用500平方都有好大压降了。

网友K:
200平方可以 保守点240平方(距离远)

网友L:
如果从实用和安全性来考虑的话我建议你用3*240+1*120的带恺电缆

网友M:
用200MM2的铜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