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咸工你好。看了你不少帖子。学了不少东西。今天有一伦茨8222变频器。整流桥烧坏。把板子拆出来单独上直流电。报出CO2故障。估计是不装模块的原因。但是又找不出屏蔽的方法。驱动电路好像用的LM239的比较器,在此向咸工请教伦茨8222不装模块时怎么屏蔽报警?表示感谢。

网友A:
239比较器是不能直接驱动IGBT的,是不是有TP250光耦来驱动IGBT的?
若是,TP250无OC故障和报警功能,则OC2故障信号可能为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报出,可能属于误报警,请检测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及电流检测后续电路.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维修检测结果。

楼主:
哦。是这样的,这个驱动电路上面还有每路有两个光耦。上面标的是611下一行630不知是什么型号。239比较器在光耦的下面。

网友C(2011-11-15):
伦茨变频器必须安装模块 要不然肯定报警O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