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安装PLC

楼主(2010-08-22):
请问一下在笔记本一安装PLC,windows  7系统不知可以吗?

网友A:
安装PLC?
是软件吧?

网友B:
没试过,可能会出现一些毛病

网友C:
安装哪个PLC软件?三菱还是西门子,还是台达?

网友D:
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E:
目前还是用XP 兼容性更好些。

网友F:
CX-ONE可以的

网友G:
西门子的 还不行  不兼容

网友H:
我用的是XP系统,安装西门子的可以用。

网友I:
可以用的,PLC软件没有问题的,我在用。

网友J:
可以下载一试用版看看,win7比较玄乎

网友K:
现在很多的工控软件都不能在WIN7上运行,用新的系统痛苦啊!另外有些软件是不能运行在64位的硬件上。

网友L:
windows  7系统目前有N多软件都还不支持;例如:西门子PLC编程软件;西门子组态;安川PLC软件;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有的软件可以安装;但没法通信;害死人了;叫人郁闷呀!

网友M:
win 7还不成熟,一些软件兼容WIN 7的话总得有个过程。

网友N:
Win2003,可以用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在笔记本一安装PLC,windows  7系统不知可以吗?

具体情况应具体对待。windows7下可以安装三菱的gx8和cx-one3.0、4.0

网友P:
我刚学会装三菱GX developer 8.31
如果用得上,你可以试试,如果没有安装软件,可以在WWW.PLC77.com的下载中心下载
570-986818410
安装步骤:
1、安装EnvMEL
2、安装Update
3、点击SETUP.EXE
4、安装GX Simulator6-C

网友Q:
西门子的好像不行,选了兼容性软件是可以了
但是通讯连接貌似还没连上
哎 我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R:
尝试使用虚拟机吧
1、如果你是要安装软PLC,由于你笔记本没有扩展卡,那么是无法安装的;
2、如果你是安装PLC编程软件,三菱和omron的是支持WIN7的,其他的没有试过;
3、如果你一定要用WIN7的系统,那么建议你安装VM软件,使用它在你的WIN7里虚拟一台电脑,在这个虚拟电脑里随你安装什么系统都可以;

网友S:
我用的是XP系统,安装三菱的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