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有一个企业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有台继电器输出的plc,有的输出继电器只能用3、4个月就坏了,需要更换,问我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了解了一下设备的运行情况,继电器的工作周期大约为3s,三班制运行。查阅plc的用户手册,其继电器输出模块的负载为20va~80va时,触点寿命为3000000~200000次。假设负载为20va,不难计算出触点寿命只有104个工作日左右(4个多月),实际负载如果大于20va,触点寿命将会更短。所以他们的plc的继电器寿命是正常的。
      s7-200的输出继电器在额定负载和无负载时的触点寿命相差100倍。减少继电器的负载可以有效地延长继电器的寿命。
     如果不更换plc,可以外接固态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来驱动外部负载。
     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s)简称为ssr,是一种固态电子组件组成的新型无触点开关。与传统继电器相比,ssr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反应快、寿命长、无噪声、耐震动、耐机械冲击、开关次数比传统继电器高出百倍,具有良好的防潮防霉防腐特性。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所需的功率极低,用弱信号控制强电流。交流型ssr采用过零触发技术,产生的干扰谐波少。有的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直流负载。
      交流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为直流,用光电耦合器或光敏晶闸管作隔离耦合电路,以双向晶闸管作开关器件,用来接通或断开交流负载。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为dc 6~24v,其输入端的功耗很低(小于1va),与空载差不多。用plc的继电器和外接的固态继电器驱动负载,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对于频繁动作的负载,在plc选型时可以直接选用双向晶闸管(或固态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模块。如果负载容量大,也可以选用直流输出的模块,用它来驱动外接的大电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呵呵;对于这种,应当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B: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扩展一下PLC输出带载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扩展一下PLC输出带载容量

还是用晶体管 可控硅 或是 固态继电器输出的机型。

动作频率高的原因。

网友D:
操作频率高造成的可更换成晶闸管输出地plc。

网友A:
大多PLC只提供继电器与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外部再扩展继电器,我现在用此方法,我的情况开关频率大约8秒一次.

网友F:
输出变化频率较快的话应该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但总的来说PLC的输出都没有太大的容量,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之类的器件过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扩展一下PLC输出带载容量

这样的情况增加中间继电器同样会坏PLC输出,还是更好晶体管输出+中间继电器的结构

网友H:
这类问题的话,一般最好外加小继电器。

网友I:
呵呵,当然是选用晶体管型的PLC为好。

网友J:
一般都可以达到5a左右的输出,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可以考虑加放大板,或者加装保险.

网友K:
对于已经用了不少时间的PLC,现在每大半年就坏几个输出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动作不是太快,改的话柜子有些很满了啊

网友L:
我厂里很多的plc,我都外接了,和泉的继电器,故障减少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