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本人维修一台汇川变频器7.5KW模块损坏,更换后,上电显示H-C,说明书介绍是四线插头松动,未发现异常,这种故障不知从哪里人手检查,请大师给予指点。

网友A:
请求赐教可以,拜师不至于吧?知道的高手会指点你的。呵呵。

网友B:
汇川没接手过,四线接头?是否指模块触发端子?看说明书不明白的话,也不好猜出是哪个端子.
可打电话咨询厂家技术人员,一般是可以告知的.
如果系模块触发端子问题,可能仍为驱动IC的故障检测电路有故障,或模块本身不良.应该先确定报警内容.

网友C(2013-05-29):
把风扇拿掉看,24短路也会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