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菜鸟提个初级问题:输出为继电器的PLC能否输出高频脉冲?如果说能,我就有点纳闷,继电器的输出方式毕竟是机械动作,如果按50KHz或100KHz的频率做吸放机械动作,继电器就不会炸掉或飞出去?谢谢大侠解疑

网友A:
不能,因为高频率的继电器动作会导致继电器触点粘连。

网友B:
高频脉冲输出与 PLC 的输出类型当然有关系了。
脉冲输出得选择晶体管的机型。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PLC,如果是三菱的,你看三菱FX的编程手册,对于定位指令、脉冲指令等这些高频的指令介绍时,会有提到选型时要选用晶体管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PLC,如果是三菱的,你看三菱FX的编程手册,对于定位指令、脉冲指令等这些高频的指令介绍时,会有提到选型时要选用晶体管型号的
还没有具体选型购买,谢谢大家的回答。差一点就选成继电器的了

网友D:
呵呵;继电器吸合、断开都是需要时间的,10HZ的频率还能反应过来,不过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