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我公司有一台欧陆514直流电机驱动器因工作要求要正反转切换使用。正转用的时间较多。在正转停机后再切换反转时易烧励磁整流桥。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加专用保险(速熔保险)保险大小选合适了.

网友B:
正反转磁场不一样,转换时电流较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增加换向消磁或者加大整流桥容量

网友C:
家滤波器,或消磁电路

网友D:
应该先确认电机反转的功率是否加大,你可以把激磁线圈反接进行比较。找出原因再做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磁场不一样,转换时电流较大,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增加换向消磁或者加大整流桥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