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空开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0-08-22):
请问家用空开的选用是按家中负载电流的多少倍选择,是1。2倍还是1。5倍。工厂三相电的空开又是按负载电流的多少倍选择呢?

网友A:
家中的没有多大的符合启动和停止,1.2就可以了。工厂的那就不一定,要看你的其的设备情况,例如电机是直接启动还是变频启动还是降压启动,直接启动电流会高于正常的电流最高为3倍。

网友B:
除了正规选择之外还要看负载的属性,多思考,举一反三,我想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C: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