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三菱PLC FX1N外接时间继电器(因需求要经常调整时间),如何编程!

网友A:
哎. 直接把时间继电器的接点信号接入到PLC 的输入就行了.

LD X0 OUT Y0

网友B:
外接时间继电器,要占用一个输出点,和一个输入点。
不过般时间继电器很容易烧输出点。对于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但烧过很多输出接口,其它中间继电器不会,就时间继电器烧。
输出点是用来控制时间继电器的开启电源,而输入则是用来控制PLC的程序运行或者说是运行结果吧。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接到PLC的输入点;

网友D:
PLC的一个输出点控制接通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再介入PLC的输出点
对于编程来说,就是普通的输入输出编程
对于输出OUT Y*

对于输入LD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