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我想问下,有套流水线设备,机器设备加起来有100KW,由于电压不是很稳定,如要使电压稳定,设备正常,是不是要配稳压器,三相的选稳压器要乘以3倍,300KW,这么大稳压器起码7、8万,不知道有无其他办法?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稳压电源如果你的流水线设备是单相220V或200V电源的话,强烈建议你用稳压电源,别怕花钱,等你设备烧了后再花钱就要哭了。

网友B:
看你是什么设备了,我们代理的设备,要求客户全部配稳压器,不配,只要坏一块主板,就够你受了

网友C:
稳压控制回路

网友D:
别心痛钱,稳压器必须的,坏了一块电路板就不合算了。

楼主:
都是控制电动机,水泵的 不是线路板 电动机三相380
控制线路 22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控制电动机,水泵的 不是线路板 电动机三相380
控制线路 220V
可以只在控制回路加稳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控制电动机,水泵的 不是线路板 电动机三相380
控制线路 220V
 那不加稳压器是什么情况?请说出为什么要加稳压器?像你所说的没必要加稳压器

网友G:
楼主你在哪里,工厂没有变压器吗,还是变压器容量小,我厂有稳压器都没有用。我个人认为电力稳压器在电压波动缓慢的情况下有作用,突然变化反而有害。

网友H:
电压波动不超过10%得话,为了节省成本.可以只对控制部分稳压!

网友I(2010-10-12):
你们厂的进线都不稳吗?找到电压不稳的根源!

网友J:
我认为没必要弄300KW的稳压器,弄个小的将你的控制回路如PC机,PLC,单片机,或带有电子板的全部稳压,其它电机就没必要稳压,只要没有超压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控制电动机,水泵的 不是线路板 电动机三相380
控制线路 220V
可以只在控制回路加稳压。

网友L:
是不是流水线的电机一类的要求运转平稳啊

网友M(2010-11-22):
是不是你们的电缆过长,造成压降很大,电压就会在负荷大时电压低,负荷小时电压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