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请教DM区数据为何会被更改,附上程序及Memory,DM中DM311由之前的4015被改为0015,DM312由之前的0010被改为0000,其它不变。本人查找了程序应该是程序里没别的地方更改,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PLC程序中没有找到DM311的地址。并且你的C200HE(10-07-29).mem程序用哪个软件打开啊

网友B:
你再确认程序全否,是没找到DM311用处。
MEM是内存数据文件,点“内存”-“打开文件” 就可以打开此文件

楼主:
确定程序是全的,是从PLC里下的,现场也确定没人更改过,这个现象也是设备运行了十几天后发现有这个问题,把之前的DM重新传回去后就OK了,到现在差不多又十来天,暂时未发现这问题?想请教楼上的还有什么情况会发生DM区被更改的现象。

网友C(2010-11-06):
程序自身是否存在运算,外界有没有什么设备和他通讯给他发送数据导致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