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短路时是前级电路受到影响还是后级电路受到影响啊,具体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影响到模块我所说的模块是一体的那种,会不会对电源滤波电容造成损坏

请大家踊跃发言说说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网友A:
整流桥会坏掉

网友B:
开关电源芯片UC3844会烧掉,无法提供驱动,CPU板电源,表现为上电无显示,不会对均压电容模块有影响。要是驱动电路短路,那模块就。。。

楼主:
其实光是开关管短路就分为2种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栅极和源极短路,漏极和源极短路,这2种短路造成的危害是不一样的,如果是GS极短路的话,一般的会连累UC3844等,如果是DS极短路的话,开关变压器一般都会烧断的我说的是和直流母线的P+及开关管的漏极相连的那组变压器会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