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我手上有一个s7-200 cpu224xp,触摸屏是tp177b ,现在我把组态已经下载到触摸屏
上,plc上也下载了程序,两者的连线我是,3-3,8-8.(我没有485/485),
但触摸屏上一直没反应,
我目前所的工作是这样的:
在plc编程时,step7 软件的系统块上波特率是19200,
在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2007),在连接设置上是波特率19200,ppi 标准,
    希望各位能否能够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从你所叙述中没看到什么问题。一般是上电后,如果没有plc和tp相连应该有提示没有站相连。

楼主:
我线连好,屏上都没什么反映(比如连上或未连上)
是不是屏里面要设置什么

网友A:
通常不需要做设置,默认的就可以连接。

网友A:
你再试试使用mpi协议,以前我用过tp170b,现在看了说明书,感觉不是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