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大家好!我所在的工厂采用10kV,8000kVA专线, 近年来经常出现电压瞬间波动的情况. 表现为: 照明灯突然暗一下(约1~2s)或闪烁几下, 变频器均有瞬间失电报警.
出现问题后打电话给电力公司变电所,一般称外线电压波动,但上次从电话背景杂音中中听到有人称"这个线头松动了".
现在想了解一下, 这种供电的电压波动有可能是接头松动或者人为造成的吗?

网友A:
线路闪络的原因很多,恶劣天气,雷电,或线路短路故障都能造成闪络,一般人为可能性不大,也不可避免,如果工艺允许,可以把变频器的失压故障设为故障自动恢复,电压正常以后,变频器就可以重启,不用人工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