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有一台自动钻床,用的是三菱FX1S的PLC控制的,用的的步进电机控制,还有一个编码器,一个人机介面,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想请教如何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的,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是不是PLC里面的高速记数器来控制,有没有人有关于这个钻床的程序,请发给我看一看好吗,谢谢你们了!

网友A:
钻床程序,三菱PLC写起来很累的,功能不行。步进电机有足够的功率,不须要装编码器。对于钻多大的孔,进给速度都要有。

网友B:
我这有,但是是用FX1N-60MT的,直接采用FX1N的一组定位指令,用FX1S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的钻床程序是用松下PLC写的,功能比CNC要强大。只是一般的机器满足不了机器精度,所以也是意义不大。曾经在去年发在了机电一体化论坛里面。可以去下载了参考一下。
该程序己经安装了几十台机,非常的成功。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里的片片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2450

网友B:
这里有程序和电路图,解压密码你加我QQ,我发给你,我的QQ403126269

楼主:
谢谢你们了,可是我的上面用了编码器的,要调速度,

楼主:
我钻的孔不大,最大的只有1M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