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CH1H-XA
1、选择0--20mA的模拟量输入,分辨率为1/6000
那么20mA/6000=3.33微安
问题:PLC能分辨出这么小的电流么?
如果输入是10微安的电流,PLC显示的数值是多少啊?是不是3?

2、选择0--20mA的模拟量输入,分辨率为1/6000
那么20mA/6000=3.33微安,这个应该是分辨率,对吧?
然后在25℃时,综合精度是±0.4%FS。
而20mA*0.4%=80微安
这个综合精度是不是表示测量可能会有±80微安的误差?

3、如果按照这个精度,我实际输入80微安的时候,读数是不是有可能仍然是0?

网友A:
呵呵;分辩率只是代表能显示的最小刻度,而精度则是可能出现的最大误差;
当电流为20mA时,可能会有±80微安的误差;

网友B:
3、如果按照这个精度,我实际输入80微安的时候,读数是不是有可能仍然是0?

显示约为24

网友C:
为什么要输入80微安

楼主:
我那静态电流只有80微安。又不想单独配一个微安表。
就怕精度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