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本人在轧钢从事仪表工作,最近,加热炉的压差变送器(100~-100pa)总是显示不正常,零点也没事啊,请高手帮帮忙,
           有愿意讨论仪表问题的,加535811112,带备注啊

网友A:
显示不正常是什么现象?看来楼主的仪表量程较小,是否波动太大?

网友B:
人家说有问题想调试 不想买你的新表喽

楼主:
是啊
是波动太大,请问如何解决啊?
                        谢了

网友A:
对于波动太大,可以采取关小根部阀门、增加缓冲装置、调整变送器的阻尼来减少波动。

网友C:
你说的不正常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微差压测量安装要求高,必须检查安装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D:
9楼的说得有对,管路上有泄压点,或仪表本体的连接部分有泄压的地方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