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10-08-24):
图中的动力柜可以左右接地吗?
因为电缆是4芯的

网友A:
系统是中性点接地,开关柜左右或多点,或直接接零线,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B:
左右或多点是一样的.

网友C:
啥叫左右接地?

网友D:
从施工方便和经济的角度出发。现场应该有接地网,直接与其联接。盘内器具也要接地,有集中接地母线排。

网友E:
就是做的重复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