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如何设置维纶触摸屏MT506的参数才能与电脑联机上传数据?

网友A:
MT506 是可以直接连接的,如果连接不上去,应该是数据线或者是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B:
如果屏是好的,电缆没问题,软件上设通讯口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把维纶地址波特率设置为1960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