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占空比见到的都是正的,从0到100,
最近看资料,在PWM信号和H桥驱动的直流电机中,
竟然发现占空比图形从0到-30,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出现负值。

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指点一下吧,占空比出现负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A:
0-30是0至30的意思吧。

网友B:
占空比分正负时,一般高电平时间比周期为为正占空比,低电平时间比周期为负占空比.

也就是说采用负占空比时.默认是高电平,一般用下降启动,以低电平时间为分子.正好给正占空比相反

负占空比的值换算成正占空比就是加100。也就是-30%与70%的波形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值同时存在正负两种情况,一般负值是没有意义的,表示反向溢出,pid控制中单向控制有时会遇到.

楼主:
正如5楼所说,当占空比从0到-30时,用来关闭;然后再从-30到0,从0再到+30时打开;

我是否可以这么认为,随着占空比正负的变化,信号输出的电压方向也在随之改变?
即加在直流电机两端的电压极性在变化,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

网友C:
负占空比时,有没有看到时顺图,其实占空比电路也好,不论是那一种,只要看一下时序图就OK了,不过,五楼讲的也很有道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