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plc用s7-200的,想问一下组态和触摸屏应该用什么型号的,软件用WinCC flexible 2007 的 HF4 还是还有别的软件?

网友A:
呵呵;支持S7-200的屏很多;选定屏后用对应的软件;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使用TD400C,不需要额外软件,集成在MicroWin中

网友C:
组态就用WinCC flexible 2007即可,在这个软件里可以选择你的屏的型号。
至于触摸屏看你的需要和资金。

网友D:
WinCC flexible 2007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