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问题,请高手帮忙
我在用BISS0001芯片做红外传感器的控制电路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的输入端14管脚不论接不接红外传感器,在芯片输出端2管脚测得的均为高电平(5.16V的电源电压)。理论上在不接红外传感器的时候芯片输出应该为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恳请高手指点一下(电路焊接反复检查无误)。

另外,测试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时候,在遮住感应窗口和有人体红外辐射两种情况下,测得的S极输出电压没有变化(电源电压5.16V,有无红外辐射均输出0.57V),这又是为什么?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应该上传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B:
把输入对芯片的参考地短接,再看看输出是什么电位?有否变化?

另外将红外传感器接入芯片,挡不挡感应窗口,用示波器看波形是什么变化?

检查电源和芯片管脚是否接的正确?有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吗?对照一下嘛。

楼主: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疑问??????

我用的BISS0001芯片做红外传感器,电路已经通了,但是环境影响很大,如风,我是在打开窗户的,离窗户有个3到4米,时常误报,请问可以消除这个影响吗?
先谢谢了!!!

网友B:
通过调节参数,可以调节传感器的灵敏度吧?应该看看传感器制造商提供的说明文件或典型电路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