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如题  啊  我有点不明白 还请各位老师  讲讲谢谢哈  我对压缩机也不了解  大型的中型小型的都说说吧  呵呵谢谢

网友A:
系统的并不清楚,但是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593f4d4ac850ad02de80419b.html有许多压缩机维修案例,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网友B:
没什么好修的,要不换,要不就打开自已重做线圈呗!

网友C:
也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压缩机?是制冷压缩机还是空气压缩机,我们就拿空气压缩机来说:常见的有活塞机和螺杆机,必须掌握的有:降压启动,变频调速,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电接点压力表等电气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知道拉  感谢拉